电脑自动重启怎么办?

楼主(2015-10-28):
我们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很是让人郁闷,例如电脑无故自动重启,很多人第一反应应该就是中毒了,当然中病毒只是引起电脑自动重启的一种情况,还有其他很多种情况可能引起电脑自动重启,下面就跟小编一起来看看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吧。

原因及解决办法

首先自然就是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电脑病毒,电脑病毒是电脑的最大杀手,出了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是找它,即使有些状况真的不是它造成的。早在DOS时代就有不少病毒能够自动重启你的计算机,现在的病毒更是先进,因此我们有必要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对电脑进行彻底的病毒查杀,安全模式下查杀效果更好。

有时候病毒被查杀之后可能仍然会出现自动重启的情况,那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病毒破坏了你的系统基本文件导致系统在启动时会因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重新启动。此时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系统了。

其实我们往往会忽略一种情况,那么就是计划任务。如果你在计划任务中添加了重新启动的任务项亦或者是启动某项程序的时候重启计算机都会使得电脑自动重启,当然这种计划任务或许不是你有意添加,但是我们有必要查看是否真的添加了类似任务。

排除了以上软件的原因,我们就该考虑是否是硬件的原因导致的。首先我们应该想到的就是电压,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为170V-240V,当供电电压低于170V的时候,电脑就会自动重启或关闭,对于长期供电不稳的地方,我们可以自行购置经UPS电源来稳定电脑的供电电压。

当插头松动的时候同样也会引起电脑自动重启。这里的插头指的是多方面的,一来是电源插头和插座之间,而来是电源线和主机之间,当然其他方面也有很多用到插头的地方,我们都需要进行排查,确保它们已经插紧了。

我们在检查硬件的时候当然不能忘了电源,电源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很容易损坏,尤其是经常进行非法卡关机操作的电脑。检查电源是否损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换一个新的上去看看,如果不再出现重启的情况,就说明是电源问题,如果还出现,就是其他原因,当然很多人可能没有条件更换电源操作,因此此项检查我们可以留在最后。

作为电脑的支柱之一的CPU也是我们不得不检查的部分,当CPU部分损坏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但是当进行某些占用大量CPU操作的时候就会出现重启现象,例如玩大型游戏,看高清视频等,当然排除操作还需新的CPU做支持,当然也可以请专业人员来确定是否是CPU的故障。

同CPU一样,作为电脑支柱的内存也是经常出现问题的对象。当内存芯片不完全损坏的时候完全可能通过自检进入操作系统,但是在进行占用内存操作的时候就会原形毕露,导致电脑自动重启,我们可以采用更换内存的方法进行确认和排除操作。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RESET键,相信大家都知道RESET键的作用,就是用于重新启动计算机,当RESET键的开关弹性减弱亦或者是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在使用过程中就很容易因为轻轻触碰机箱而导致电脑重启。此时我们只需更换弹簧片,使之恢复到以前的弹性即可解决问题。
电脑自动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64-1.html

网友:
看这么多还是解决办法才重要

网友A:
又是从哪复过来搞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从哪复过来搞分的

这个板块属于自由版 发帖没有多少分奖励的

网友:
当RESET键的开关弹性减弱亦或者是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在使用过程中就很容易因为轻轻触碰机箱而导致电脑重启

网友:
LZ灌的一帖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