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S3L 总线没电怎么修啊!

楼主(2015-10-28):
查到总线的D极1.5,G极与S极都没有电压,找到与之相连的运放,也就是324,再上面有没有电压,+是1.2   —是1.7V,试着换掉324,还是一样。怎么修???

网友:
查324条件。

网友:
运放+是1.2   —是1.7V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A:
查一下运放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看一下是否为同相输入端是否大于反向输入端,供电是否正常,接地是否良好,这样运放才可能工作,还有MOS的S是否没有短路呀

网友:
别的供电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运放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看一下是否为同相输入端是否大于反向输入端,供电是否正常,接地是否良好 ...

为什么技嘉ep43的板子好的时候都是同向比比反向大那么一点点,324的运放。这是为什么啊?我连续测试了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