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一体机灰屏,换APL5930过一会就烧。为什么?

楼主(2015-10-28):
B320一体机灰屏,换APL5930过一会就烧。为什么?

网友:
负载过重了,查查看看是不是有轻微短路!

网友(2016-01-12):
后级短路了

网友(2016-02-28):
我总结了下,显卡和CPU中间的 5930发热量大,手摸就烫的不行,但是又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参考一下,谢谢楼上的提示

网友(2016-05-11):
楼主请问 你是换了哪个APL5930 我这个也是灰屏

网友:
是换的显卡和CPU之间的哪个APL930吗

网友(2016-06-24):
换5930后用了 一个月又花屏了

网友:
我的是闪一下就黑

网友(2016-07-25):
我也有一台不触发的 没头绪

网友:
啥东西啊!灰屏是这个电路的问题?赚个下载分数

网友(2016-10-17):
我的换了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基本换5930 解决

网友:
可换完后,确实还是很热。。。

网友(2017-04-12):
来自: 安徽
问问联想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