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E5-470G-3718 DA0ZQ0MB6E0 REV : E OK 100 %

楼主(2015-10-28):
Bios E5-470G-3718 DA0ZQ0MB6E0 REV : E
OK 100 %

Acer E5-470G-3718 DA0ZQ0MB6E0 REV E.rar

网友(2016-01-05):
原机什么问题  我这机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2016-02-25):
我的本来是不开机,刷了后可以开机上电但不亮机

网友:
我这个刷上也是开机屏闪一下,但是看不见图像,原来不能触发,现在能触发了,就是没图像

网友(2017-05-02):
         我机器的故障是上电0.25不动,刷bios故障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和BIOS有关系

网友(2017-06-21):
呜呜,,没认证权限,无法下载,,

网友(2018-03-17):
我的电流1.35不动,刷一个试试。感谢分享好了,回复大家

网友:
版号一样,机器型号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刷了还是老故障,继续找了

网友(2018-07-20):
有没有遇到过掉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情况啊    老哥你的好没...................................................................... ...

好了是BIOS问题  晕晕晕    ................

网友(2018-09-27):
我的是屏幕一闪一闪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好

网友(2019-02-17):
我的也是屏幕一闪一闪,有没有刷了好的啊

网友(2019-12-01):
刷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跟版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