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掉电

楼主(2015-10-28):
客户拿来说装不了系统,换上自己的硬盘装系统,到了正在检查视频性能那准时掉电。拿掉硬盘进pe一直都不掉,温控废过,EC和南桥的bios也刷了!实在没招了,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检查显卡供电,cup供电两项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显卡供电,cup供电两项是否都出来了

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用示波器看波形后级滤波也正常,看不出来哪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35V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