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二修进水多故障维修附图纸点位

楼主(2015-10-28):
最近维修行业进入淡季活不是很多,所以有时间分享一下维修经验,一是整理下自己的维修思路,二是赚点下载分。图纸和点位是买来的无私分享。还望朋友们捧捧场加点下载分。正题:电脑型号为联想Y460 板号:QUANTA DAKL2AMB8D0 MB
客户描述机器之前进水在其他地方修了一个星期没有修好,拆机发现动过地方有几处EC 和待机芯片都换过。BIOS刷过。通电发现待机偏高EC发烫,仔细检查了EC发现有几个脚还连在一起上面的锡没有脱干净。EC处理干净上电可以触发电流上到0.9瞬间掉电,测了全部的供电显卡和CPU没有供电。 按照以往的维修经验来说如果显卡和CPU没有供电电流一般不会跑到0.9A这么高的电流,主板应该还有短路现象存在。果然测到5VSUS电压PQ32的4脚短路。 只有烧了,5V强加电发现CPU供电芯片PU4 ISL62883 CPU供电芯片发烫,果断拆除5VSUS阻值恢复正常。换了新的芯片,上电电流跑到0.55掉电,此时显卡和CPU还是无电压。先查显卡供电

显卡供电由MAX8792E产生。1脚EN无电压,GFXON无电压 GFXON由U51与门产生,U51的1脚MAINON 3.3正常, 2脚没电压。2脚由Q43的第 2脚DGPU_PWR_EN#来控制此信号应该为低电平才能使Q42不导通,U51才能产生GFXON开启显卡电压。DGPU_PWR_EN#是PCH发来的,为什么是3.3V暂时不知道,不能不知道就放弃维修现在只有变通把Q43拆除。拆了Q43显卡供电正常,但是还没完电流还是到0.6掉电。此时发现HWPG为低电平,阻值只有20欧明显不正常。一个个的把HWPG相连的地方全部用刀断开,去过的件一个个拆卸。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哪里拉低了HWPG。此路不通只有在想办法。现在的办法就是需要HWPG信号的地方全部让它条件满足就可以了,以下是需要HWPG的地方 终极的解决办法就是把U11和U20拆除再把他们的5 4两脚相连,还有EC的124脚翘起来飞线3.3V.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Y460

网友A:
CPU供电怎么好的?

网友B:
有时候PG信号的二极管直接拆掉也是可以的,我摘过几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怎么好的?

HWPG修好了CPU供电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PG信号的二极管直接拆掉也是可以的,我摘过几回了

这机器没有二极管

网友C:
阻值只有20,就是这样强拉上去,应该也会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只有20,就是这样强拉上去,应该也会低啊?

是的,楼主全 部断开 了,这样也行,没信号就给它个信号。不错!

网友D:
这样确实可以 感觉还是EC拉低 有机器可以试试

网友E:
如果还是有地方不正常 HWPG也许还会被拉低 ……

虽然没有找出最后故障 不过很巧妙的解决了HWPG的线路问题  加分哦

网友:
LZ厉害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还是有地方不正常 HWPG也许还会被拉低 ……

虽然没有找出最后故障 不过很巧妙的解决了HWPG的线路问 ...

谢谢版主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确实可以 感觉还是EC拉低 有机器可以试试

EC脚已经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