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请问 创维22l08iw灯管的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15-10-28):
   对于液晶电视来说我是超级小白,望老师们见谅。
灯管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多少v电压?用普通万用表可以测量吗?灯管怎么测试好与坏?
还请老师们给予指导,先谢了。

网友:
  请老师们给予指导啊

网友A:
800-1000V交流。万用表是量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1000V交流。万用表是量不出的,,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不能用普通万用测,应为是高压,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普通万用测,应为是高压,高频.....

明白了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C:
指定是交流了,但没人去量它的电压,而且我们的普通表也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定是交流了,但没人去量它的电压,而且我们的普通表也量不准

             谢谢了

网友:
没人测过高压的

网友:
用代替法就可以了、怀疑什么换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