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加电不显

楼主(2015-10-28):
手里又快L-IG41M触发直接D1,不装内存时候不报警 CPU应该没有完全工作,待测不知道从何下手有知道此故障的朋友提提建议哦

网友:
都已经跑d1 了。。CPU就已经工作了啊。妳要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测电压都全不?再打内存条件。

网友:
这个主板南桥比较容易坏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SPD电压等。

网友:
三板斧,刷BIOS、查供电、干桥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品牌机主板,不能全部依靠诊断卡,有些诊断卡在品牌机主板上的跑马不准,结合电压分析。

网友:
装假负载 看CPU到北桥数据线正常吗 联想机器的主板南桥坏的多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联想的?先刷BIOS再干南桥  电压条件满足的话。

网友:
品牌机有些检测卡不准。。一检查为主吧。 。查电压 。。 电压没问题。。刷bios。。再然后加焊桥。 。。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查内存条件,刷BIOS。

网友:
上次有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是IO出的问提

网友:
学习了,台式机板子维修没有方针。

网友:
测内存到cpu地址线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啊

网友:
SPD有木耳3.3啊!  看下主板后面有断线没有

网友:
联想的板,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