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M1900L液晶屏 z1017A 12V转5V 维修 加白屏 VGH VGL 无电压维修

楼主(2015-10-28):
大家晚上好 我是小宇宙 昨天收到个海尔 M1900L显示器 插入菊花不亮

请允许我喘口气  因为当才憋气憋太久了  为啥要憋气呢  因为刚才消灭了太多的强哥

好我闻了一口洗板水  顿时神清气爽 又有力气修板了

板子都被腐蚀了  为啥被腐蚀呢  因为强哥的水太牛了  我把板子全部都焊了一遍

累死我了  大家知道这种腐蚀的板子又多难焊吧 必须先清理 在加焊  有的加焊 就出现黑黑

的一团  要拆下来 把焊盘清理下 挂上锡  在吧 电子的 脚用刀片刮刮 才能焊的上去

好通电试试  按 按键板的POWER 么反应

量下 12V 转5V 的  5V电感 没电压

此DC-DC 芯片是z1017AJ  条件满足  电感前端没测到波 芯片坏了

但是手上没有此芯片  想到墙角那边垃圾堆里还有几个光猫 光猫因该有 12V-5V的芯片

一眼瞟到个MP1482  查查图纸

MP1482是一个同步整流, 电流模式,降压稳压器。它集成输入电压定从4.75V至18V
输出电压低至0.923V和供应高达2A的负载电流。

首先 输入电压是4.75-18V  满足改电路的条件

第二 负载电流能到2A  也够用了 因为显示器的电源才2A

第三 从 上面的手册里面低至0.923V 知道 芯片的FB脚的内部比较器是0.923V 方便计算输出5V
要改多大的电阻。那我们先来计算器算下吧

经过如上计算  0.914 V 和 0.923 V 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上面的判断是对的

找个差不多 50K的  做上电阻  就能得到5.5V左右电压了

好 看此光猫已经被我凌辱 并且死后还被分尸  到底是有多邪恶

芯片二脚 接 12V电感  EN也有了  3脚接 5V电感前端  5脚FB脚 上电阻 接 5V电感后端
4脚瞪地
示波器量下输出多少V

稳稳的 5V    摸摸芯片也不烫

看上图 菊花灯亮了   接屏幕就OK啦 哈哈哈钱到手啦

我勒个去  接上白屏  并且听到 瓷的一声   一看驱动板上的一个像三极管似的冒烟了

这个是NPN的管 开关屏供电用的

在最下面的 电容 右上角   在废板上找了个 换掉了 不插屏线  量 接口有4.9V了

烧这个  肯定是后级短路  一量逻辑版的 5V电容  滴  显示000

烧鸡吧  。。阿林老师教的  5V 电流调小点 200毫安就行了  烧鸡线还是在迅维那买的
红色的  还得到了 徐老师的签名  其实就是摸一下啦   现在还用着呢 质量杠杠的

摸到芯片有些发烫  直接拆掉   好  不滴了  X宝买了两个 一个4块。运费6快。。。

AAT1176A    买的是 AAT1176 没有A  因该也可以用吧  没这个芯片的图纸

换上 不滴了   但是没 VGH VGL  电压

VGL 无负压 VGH 只有 5V左右电压 又换了个芯片  还是一样
陷入困惑中  难道哪里还有问题  又吧周边的 都量了一遍 没发现有啥异常
难道修不好了  花那么多功夫都没用了  遇到困难就上迅维网 迅维网真好! 广告强势植入
翻了翻大神们的帖子  看到个换 电感 换好的

我也就试试吧  死马当活马医吧

换了个大的

上电 一量      屏住呼吸     下图 请看

VGL 有 - 6-7V 电压    在量下VGL  下图

  一格20V   这个一格多点  24V差不多吧 有了

看看 显示器  有啥效果吧

顿时 海尔的LOGO  出来了    维修结束  昨天太忙了  所以今天晚上发

写个贴不容易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分的捧个人场  谢谢各位小伙伴了 不加分晚上就去和你双排

坑死你  我在德玛西亚区  有小伙伴不怕坑的吗  还有 皮尔特沃夫

网友:
很羡慕嫉妒楼主的技术

网友:
看来是电感坏了,这个坏的不多,,,,

网友:
这帖子很给力,得加分鼓励,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楼主的移花接木,废物利用的作法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乘风破浪,一路飙来。不错,多故障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