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反馈分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10-28):
我遇到过几例内存电压不正常的,比较1.8的变成2V这类的故障,一般反馈上的问题多,反馈上个人认为又以分压电阻阻值变化的多,但是现在的经常都是芝麻管,不好量不好说,也不好在旧板上找。最可恶的是最近几次都是好几个电阻都连接着6脚反馈,也不好判断出来哪个。
问题是:
第一,大家遇到这类问题怎么办?有啥好办法?
第二,我想,如果把六脚挑起,直接接两个电阻,另一端接供电和地,这样是不是更方便,我这是异想天开还是良方呢?
谢谢高手回答呀

网友:
就两个电阻好找呀,上拉电阻接内存主供电输出,下拉电阻接地

网友:
是的,关键合适大小的电阻难找,很烦人

网友A:
楼主对反馈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反馈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理解的?

输出电压经过两个电阻(或几个)分压,使反馈脚得到正确的反馈电压,应该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