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电脑故障,绝对让你吐血

楼主(2015-10-28):
12月5日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他店里的电脑最近几天老是有问题(上午开机使用正常,到下午就黑屏)我就骑着我的“小摩驹”直接飞奔过去,到了看他电脑开机时前面开机英文及进入XP系统的进度条都是正常无异常,但就在进入XP系统桌面的一瞬间屏幕黑了不显示,这样反复试了几次都是一样的,这时把主板恢复出厂设置、用PE进系统也一样、更换电源测试、更换内存条测试、更换CPU测试、电脑温度也都正常,最后大概确认这肯定是主板问题,上门手上又没有带AM3+接口的主板就直接给店主说这要换主板,报价后说可以。我就直接到同行那调了块主板过来……

       时间过得真快,主板弄过来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拿到主板直接飞奔到目的地开始大刀阔斧开始换主板……  主板换好后开机启动这时一切正常,调整各项驱动程序,时间大概过去40分钟各项系统参数都已经调试完成,收钱走人。大家觉得这肯定完事了,那你就错了!

       我骑摩驹返回不到3分钟店老板又打电话过来说电脑一走又黑屏了,这时头都大了怎么换了主板还不行吗?又骑车返回,看到电脑确实是黑屏了,我又打开机箱对着主机冥思苦想这主机里面的东西都换完了怎么还不行呢,我想到显示器(说实话显示器能显示开机画面和主板信息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换了条VGA线现象依旧,这咋整呀!我跟店老板说这电脑东西都换完了只有显示器没有换了,你要不到你邻居借个显示器来我试下。店老板出门左借右借最后终于弄了台HKC19寸的显示器来了,我插上开机一切正常看到我久违的桌面,这才终于找到“真凶”。把旧主板恢复原样,退钱。
维修显示器搞定,收钱。客户已使用3天,无此故障!结论:显示器问题引起的开机进入桌面黑屏(此显示器已使用9年,故障原因是显示屏排线氧化导致显示信号不良所致)
资料:大部分材料具有正温度系数,温度升高时电阻增大,如铜线、钨丝、碳膜电阻等

网友:
加分哦   同志们

网友:
看完,没吐血

网友:
血已滴干

网友:
带上诊断卡好判断

网友:
理论分析的够深奥的!就是氧化了接触不良呗!

网友:
要多学会分析问题

网友:
楼主的弯路走的冤呀......

网友:
上门维修都不带笔记本的吗?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显示器问题,黑屏时,键盘可以用,可能显卡还显示器问题

网友:
主板都坏了,搞到最后竟然是显示器坏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先确认主机是不是死机了再作下一步判断

网友:
你没有仔细查看故障现象,显示器排线接口问题一般不会一下子黑屏,至少在黑屏前画面有类似跳动的线条干扰等,检测不仔细走弯路了

网友:
大神果然是大神,你是直接在客户家里换CPU和主板吗?

网友:
这大神真牛掰  主机黑屏没死机都不知道 直接把人家的板给干了

网友:
这种问题果断拿到店里修,在客户家里没有工具不说,还不能放开手干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真是罕见的

网友:
走的弯路有点多

网友:
显示器黑屏,主机死机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有,有些显示器要用1小时左右才坏,让你误判很正常。

网友:
正常可以听到开机音乐。。。看键盘的小键盘灯可以正常的关闭。 。这些有些时候可以说明主机工作正常。。呵呵 。问题是有时候是旁观者清啊 。。真正到自己修的时候。还真想不起来。

网友:
我认为只要你仔细观察显示器的指示灯,看指示灯的颜色变化,应该可以看过大概问题,有信号到显示器没有应该可以看出来。还哟就是看键盘灯是否可以控制,也可以大概看出一点问题,如果有接音箱的话,你可以从开关机器的时候,听声音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

网友:
到最后楼主收了多少钱,有没有将真相告诉客户,换上去的那块主板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呢?

网友:
显示器用了9年  这么耐用~

网友:
这个是你走弯路了,比如键盘小灯的切换,显示器灯的变化就可以确定。

网友:
显示器黑屏的时候可以按下键盘上的NUMLOCK这个键来判断主机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是19弯了哦,转的有点远了

网友:
故障点判断错误。

网友:
楼主是不是每回进系统都黑屏嘛,还是时间不确定

网友:
看你这么辛苦发帖给你加点分呵呵

网友:
楼主调的主板呢

网友:
显示器主板也发上来,呵呵

网友:
好期待楼主换的板子怎么解决的 ?

网友:
吐血不至于  显示器问题键盘灯都亮的。

网友:
看贴的人没有吐血,估计楼主修的吐血了。

网友:
机器是主板还是显示器问题楼主判断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