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8显示器开机暗屏,亮度调不上去请教一下高手们

楼主(2015-10-28):
华硕VE198显示器开机暗屏,亮度调不上去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那就是 灯管和高压的事儿咯!

网友:
说详细点,是暗屏还是屏暗?

网友:
是屏幕暗,好像亮度调不上去,

网友:
这种显示器用的是灯带,不是灯管的,

网友:
弄个灯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弄个灯管换一下试试,,感觉是灯管问题,试试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呗。

网友:
这种显示器用的不是灯管,用的是灯带呀,不知道怎样外接呀

网友:
led 恒流板或led灯带坏。

网友:
亮度调节相关的电阻不良。

网友:
led升压板坏啦,修它就行了

网友:
改个条子就 解决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LED的,这种屏有些屏LED接口线脱焊了也暗屏,另外高压板不行也会这样,改通用的

网友:
LED升压条坏了

网友:
楼主程序备份一个出来啊, 我有一个是刚开机会出LOGO ,然后就黑了。 LED 升压换了,现在考虑灯或者驱动问题

ON/OFF 电压低, 0.3V

网友:
给ON/OFF 拉 3.3V 也不行, 可能是灯管坏了。换起来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