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故障0.2几安无独显、CPU供电,有两个问题请教,请进贴

楼主(2015-10-28):
联想Y470,故障0.2几安无独显、CPU供电。
问题1:联想Y470这个板是否先出独显供电后出CPU供电?
问题2:图中+3VS、+3VS_VGA,这两个电压的来源?我测量只有1.5V,修过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

网友:
客户急把机拿走,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
详细一下,+3VS同时也给BIOS供电,BIOS供电自然也是1.5V,供电不正常刷BIOS应该也不行。

网友A:
转换电压问题,直接从转换管查起,另外这个机器不出独显供电也是可以显示的

n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电压问题,直接从转换管查起,另外这个机器不出独显供电也是可以显示的

我找到了转换电压来源了,在贴未潜之前,谢谢你后来的回复,谢谢!

网友:
估计就是那个3V的转换出问题了  查查吧

网友:
+3VS、+3VS_VGA,这两个电压只有1.5V?那你就查具体的二级转换电路啊

网友:
客户急,当天把机器拿走了,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直接 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