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E198显示器开机屏暗,亮度调不上去,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10-28):
华硕VE198显示器开机屏暗,亮度调不上去,请高手指点

网友:
暗屏是怎么个暗法?是背光一点没有还是亮度低,建议你还是送到电脑店修

网友:
亮度低,调不上去呀

网友:
百度了下华硕VE198 这款型号,发现竞是LED的 应该不存在灯条的问题 检测下升压那里的DIM相关电路试试看

网友:
高压的问题多

网友:
怎样短接能把亮度不受控制呀‘

网友:
LED的灯管坏的少  看下过高压那边电压是多少

网友:
RTD2120L+RTD2525LH这个主控的  程序有没,华硕VE198D  板号: 4h.0nc01.a20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要送到店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