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锁屏时间不走 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28):
5S 开机正常,发现问题如下:1.锁屏时间不走了;
2.蓝牙,wifi打不开,蓝牙点击一直处于打圈圈的刷新图标。wifi就彻底没反应。
各位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如何检测

网友:
不是很懂,是不是wifi芯片

网友:
没人帮忙瞧瞧嘛

网友:
我也遇到5类似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
1.开机键到主电源芯片有短路;
2.主电源芯片坏了;
3.实时时钟坏了;

网友:
两个问题, WiFi芯片坏  时钟的两个脚打下对地值,不正常就是电源到时钟芯片之间断线或者虚焊,如果值正常,更换时钟晶振 及谐振电容

网友A:
不锁屏是时钟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锁屏是时钟正常吗?

屏幕不灭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灭 正常的

那应该是设计问题了

网友:
路过

成都维修技术员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来看看

成都维修技术员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先排除时钟,再排查别的线路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晶振有问题

网友:
电源芯片的晶振看了吗 有可能

网友C(2015-11-29):
32.768睡眠时钟到wifi线路问题,量下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睡眠时钟到wifi线路问题,量下通路

楼上几个把问题都说涵盖了,先查下32.768KHz晶振是否起振,你这种故障多数是这个晶振,如果能测到0.5-0.9v,再考虑WIFI的时钟是否有同样0.5-0.9的电压,
和设计没关系,不要乱考虑。

网友:
这是个最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是否为实时时钟信号不良

网友:
看看32.768有没有断线

网友:
   换晶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