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设置参数

楼主(2015-10-28):
         虽然习惯了测量时候按一下AUTO,但是还是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设置参数。下面的表格是我每测量一个信号/电压都按下AUTO时候记录的,频率稍微有误差,
上升时间这个无视 ,因为我没有使用多通道对比。个人觉得有些用,喜欢的手下吧。

示波器 :泰克TDS3032   300MHZ  2.5G/S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参考一下。

网友:
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A:
想买普源的 这个参考下

网友:
想买普源的 这个参考

网友:
我表示我看不懂!没用过

网友:
泰克TDS3032   300MHZ,,,,这个好贵啊,楼主的真是有钱人,这装备...

网友:
有个示波器确实有利于维修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触发电平为什么设置的比实际电压高啊,这样能测到吗,我理解是设置成实际电压的大概三分之二

网友C:
楼主是高手,这装备一看就知道,用普源的这个参照。

网友:
这个还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这装备一看就知道,用普源的这个参照。

我是菜鸟  这是工厂配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触发电平为什么设置的比实际电压高啊,这样能测到吗,我理解是设置成实际电压的大概三分之二

可以的,我当时也纠结  但是auto后默认的都是高于实际的  。我一般用这个触发电平是配合单次触发来抓一些信号是瞬间有没有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买普源的 这个参考下

自己用差不多的够用就好,公司买这个泰克的都要好几万一台的 ,自己开店估计本钱都钻不回来的

网友:
还不会用先收藏

网友:
有没有ADS 1102CAL

网友D:
刚入手一台普原,正好有用,泰克300M,土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一台普原,正好有用,泰克300M,土豪啊

公司配的  不是个人的

网友:
这资料很不错很实用,等买了示波仪后再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5-12-01):
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些用处的,我现在用的是UNI-T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