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无闪光灯维修

楼主(2015-10-28):
故障:相机开闪光灯不亮

首先拆机查看摄像头接口正常无松动,据机子有摔过,判断有元件摔虚焊,而U17是负责管理闪光灯的,直接测量U17的供电滤波电容C246有4V电池电压正常,接着继续测量1.8V(在C250上测)供电正常,工作条件都到达,判断U17虚焊,拆掉U17重植装回去,开机闪光灯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正学手机维修呢,想多看看像楼主这样额实例帖

网友:
实例不错,不过,4的基本不修了

网友A:
是加焊吗?重植不是要BGA吗?

网友:
昨天刚修一个手机发热严重,开机进系统后自动关机的iphone4.用手摸后摄像头发热严重。换个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
这元件这么小怎么重值啊?

网友:
不错,多交流交流

网友:
现在修手机还不错,正在学习中

网友:
手机维修,转行

网友B:
想问楼主手机维修怎么学的,小白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楼主手机维修怎么学的,小白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自学,肯下苦功夫没有学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加焊吗?重植不是要BGA吗?

有植锡网的,手机元件不用BGA焊台的,热风枪就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植锡网的,手机元件不用BGA焊台的,热风枪就能焊接

手机维修群 475434265

网友:
哎呀,,闪瞎了双眼,,,,,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