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Q51-C312 红绿蓝屏

楼主(2015-10-28):
今天碰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体机。海尔Q51-C312 板号 MS-AC791 VER:1.0  独显 机器能开机。也能亮。但是屏幕只显示红绿蓝交替变化。拔掉内存黑屏。。装回内存还是红绿蓝屏。从论坛下载一个8M 的BIOS 刷写 ,还是老样子。把主板一头 的屏线 拔掉用橡皮擦掉氧化层测试一样。拆开主板。拔出屏上面一头的屏线。用橡皮擦掉氧化层。测试OK 机器回复工作。。。。修复。。。。。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毛病我要发一下帖子呢,原因很简单我发现这款机器的资料好少。看我写的很简略也是花了很长时间的,一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差点就搞显卡了。但是我发现这款显卡坏的很少才放一放。结果没走弯路对了。。。希望对碰到这个机器的兄弟有一点点帮助

BIOS 我也发一下 自己备份没有问题 Q51-C312 MS-AC791 VER 1.0 U13 bak

网友A:
这机器我修过,几天内前后两台,一台是不亮,一台是跟你一样的故障,都是换屏线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修过,几天内前后两台,一台是不亮,一台是跟你一样的故障,都是换屏线OK

但是曲折的是,装屏的时候用电动打螺丝,该死的设计把LED灯条装在屏侧面的螺丝孔位置,一螺丝下去把灯条整挂了

网友:
又学会了一个大招楼

网友:
细节问题很重要啊,感谢楼主发此贴。

网友:
我的是不加电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刷个试试

网友:
是的,修好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2017-10-07):
我的  红绿蓝  三色 换了 屏线 还是 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提供,提前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修过,几天内前后两台,一台是不亮,一台是跟你一样的故障,都是换屏线OK

拆机时,我用电动的,装机时我基本上都是手工的。

网友:
这个海尔Q5系列的机器就是来送钱的  得换屏线  不换 很容易返修的  这机器花屏都是屏线的问题 国庆前几天 就连续修了2台

网友:
还是得赞一下先,分享出来就是好经验嘛。机子修多了总会遇上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先外接一下 看看  不至于直接干显卡 还好没有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