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25进水秒杀,纯属运气

楼主(2015-10-29):
机型:A1425
故障: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同行(只会装系统的)拿了台A1425进水机,不开机,电源也没有,他自己拆了清洗了,没好,由于本人转手机维修两年了,手上也没这个机子电源,新的苹果电脑维修线也没,只好从网上发了条,线到了才开始维修,拆开看没腐蚀,很干净,上电流表,待机0.04 灯不亮,苹果机灯不亮肯定不开机的好久没修,只有找图纸看了,下载到图纸,先看了下时序,灯不亮先看下PP3V42_G3H (以前修电脑还没忘记)

PP3V42_G3H由U6900 第二脚发出 打开点位看下U6900位置

测了下电压,无电压,断电打对地阻值为0 短路了,看到边上C6999有点变色,直接铲掉,再打恢复200多 ,接上电源,插上屏,灯亮了,自动开机(因为没接电池)屏维修完毕,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
喜欢的加点分,没下载分了,为了下这个图纸还充了10块

网友:
又回电脑维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手机应该好做吧 怎么转电脑了

网友:
修這個蘋果賺的錢會比較多

网友:
哈哈  楼主运气确实不错

网友:
苹果电脑修得比较少,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
像楼主学习,今后转入能赚钱的方向。

网友:
gracias por compartir experiencias

网友:
给楼主加两分  维修不易

网友:
厉害、进水机单烧一个东西很少的。

网友:
路过学习啦 这台机器也是比较多的问题啊 我也是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个1466的机器,不触发,灯亮,有很久没摸苹果了,苹果的上电时序都忘记了。等下在论坛里看看别人的维修经验

网友:
怎么转行修电脑了呀    手机行业 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