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这个显示器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5-10-29):
屏幕上雪花点,开始以为电源电压不够。配了个电源还是不行。
谁有修过这样的屏啊。求告知!

网友:
从图片上看,没发现雪花,用相机对着再拍一张吧

网友:
你截图的话,只要显卡输出是正常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常的,用相机拍,另外先排除屏线问题。

网友:
这样看不到有什么不正常啊?不清楚,屏线整理。。。。

网友:
没办法回答,雪花点一般都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红色一点点雪花  排除显卡问题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看不大清楚

网友:
花屏就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看

网友:
VGA线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你屏线没插好,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你先换一根VGA线试一试。

网友:
有没可能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示器有问题,那就刷下BIOS吧。

网友:
换个线试下吧

网友:
看不出有雪花呀,动动屏线试试

网友:
看着有点泛白,一般屏问题

网友:
屏线多点吧!  要不就是电容 还有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看着图像淡,查一下屏的各供电电压。

网友:
图片有啥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显卡有没有问题,还有屏线

网友:
我怎么没看出什么来呢?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好恶心

网友:
维修要会使用排除法,一般同样的故障很少出现在另一个正常的主机上,这种故障先换电脑再换显示器数据线,确定这2样无故障在找电源,有时候很多好好的设备反而被高手修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