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显卡?可以用哪些型号的芯片来代换?

楼主(2015-10-29):
IBM T61独显主板的这块显卡的印字与常见的G86-740-A2不一样,它是什么型号的?
它可以用哪些型号来代换呢?

nVIDIA
U707B245 0727A2
S TAIWAN
  NC0695.00W

网友A:
下面还有字呢,没字就是被抹去了

网友B:
要看下面的型号  显卡是不能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还有字呢,没字就是被抹去了

比较了其它的同型主板,的确是这块显卡芯片的下半部分应该是有字的,但现在却是看不见了。
另外,花屏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如何区别的?

网友:
假芯片,,被打磨了吧

网友C:
是不是T61P呀,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显卡换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T61P呀,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是T61的正屏主板,不是宽屏的板子。
板上的板号是:11S42W9382ZV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下面的型号  显卡是不能代替的

哈哈,找到一片板号完全相同的主板,也是42W9382,它的显卡就是G86-740-A2

网友:
可以用950的显卡替换,但是得改电路

网友:
我到是听说可以用台式机的8600GT显卡的来代换哩!

网友:
T61,好老的机子

网友:
花屏也有可能是显示部分供电不正常或内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600的芯片呀

网友:
光看这些 看不出来吧  下边的字磨没了  查图纸看型号吧

网友:
LKJ;KLJ;KLJ;FCB  VNBNMBN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块板子应该是以前被修过了的,而且发现北桥也是被动过了的。

网友:
上家搞成这样,换板吧,别浪费自己时间

网友:
请问下面的一串数字呢,别告诉我你看不出来吧,这显卡说真的我也醉了

网友:
严管办款 禁止灌水!!!灌水严惩!

楼主发的芯片型号很奇怪  你这回复也如此灌水 ???

网友:
g86核心 8400m吧。。

网友:
看这些数字跟本不晓得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T61一般都是 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