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怎么设置路由器Wifi密码?

楼主(2015-10-29):
手机怎么设置路由器Wifi密码?

  手机怎么设置路由器Wifi密码?其实我们不仅可以用电脑设置,还可以通过手机去设置路由器或者更改Wifi密码。

  下面介绍一下手机设置路由器Wifi密码方法,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1、首先打开手机Wifi功能,先连接上无线网络;

  2、打开浏览器,然后输入路由器设置地址,我们介绍的是TP-Link无线路由器,路由器设置地址为:192.168.1.1,输入一次管理员密码,点击“确定”,如下图。

  3、登录路由器管理界面后,界面与电脑中设置路由器是一样的,然后展开点击左侧的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右侧的PSK密码就是Wifi密码,将密码改成新密码,完成后点击“保存”,如下图。为了方便操作屏幕,建议将手机横屏操作。

  4、点击保存后,需要重启路由器新Wifi密码才会生效。点击“重启”重新启动路由器,最后在确认重启界面,点击“重启路由器”设置就完成了。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就可以成功的通过手机修改Wifi密码了。如果是智能路由器,通过APP更改会更方便。

网友:
一直手机配置无线路由器的路过,不过复杂配置以及故障排查还是pc端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