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串行总线的“行”字,怎么念?

楼主(2015-10-29):
通用串行总线的“行”字,怎么念?
xing ?
hang?

网友:
个人见解 从百度字典查出 行(hang)形容词表示多个组成的读成 行(hang)  行(xing)像是个动词  用在这方面我选行(hang)

网友:
行动,一个是xing

网友:
hang 排列整齐为行 是从外形中定义的

网友:
LZ 你这是在复习语文知识吗

网友:
哪个好念就哪个

网友A:
看来大家的念法不一致

网友(2016-03-02):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的念法不一致

个人认为,仅供参考,
如同人行道,行xing。

网友:
行(xing读起来不通顺)我都叫他 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