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PRIHA)]
厦华PS-42D8液晶花屏

楼主(2015-10-29):
今天又上门碰到一台厦华PS-42D8液晶花屏——,已经碰到两台这种现象了,解决不了,屏坏了是吗???
屏坏

网友:
程序 也有可能

网友:
检查屏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吧

网友:
屏测试一下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不过屏坏得可能性大

网友:
等离子的电视,没思路。主板或者逻辑版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

网友:
换个逻辑板试试

网友:
屏坏的可能也大!!!

网友:
屏幕的可能性很大,换屏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叫花屏,叫满屏竖彩线,查屏上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刷一下程序看看,如果还是花屏的话可能屏线路也有问题。

网友:
经常看有人提到逻辑板,逻辑板是什么鬼

网友:
屏坏了,估计不好修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现在等离子不值钱了,坏了都没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