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梁换柱——维修CPU脚座植入法

楼主(2015-10-29):
       今天维修到一片联想PIH81F主板,客户说自己最近老感觉机器慢就把机器拆开做下清洁,没想到自己在拆CPU时不小把CPU座里的一根PIN给搞坏了最后导致不开机了,很郁闷。我把机器打开(其实机器客户自己已经拆好)主板拆下看了下 如图;果然有根PIN针已断

心想更换整个座太麻烦了,可不可以只换这个损坏的PIN呢?再说手上现在也没有好的座子。看着问题针思想斗争了半天,旁边客户也在等着,随即问了句,能修吗?“这个啊,能修”我是硬着头皮回答了句,哎,心想,话都说出去了,那就豁出去吧,大不了买个座子给他换个新的。说干就干。我找来个废座子掰开从中取出几根PIN针挑选了个品相好的,用风枪把PIN针上的锡株加了点助焊膏加热成圆形,如图:

到此,准备工作都已做好,接下来就是我的风枪功夫了,直接上图,我用的风枪是 快克/856

PIN针成功取下;

完美装回,美中不足就安装时手有点抖,没能注意风枪的温度把座子吹焦了点,不过不影响大碍。

最后装回上电开机,完美亮起;

呵呵,写的有点多,感谢有兴趣的同行们耐心看完,多多支持下。最后备注下更换中的细节,在加热前一定要记得把CPU的锁架取下,这样会减少对脚座的吸热已影响取下和装回难度,同时也方便更好的操作。风枪温度不宜过高,在350     ℃到380℃之间为好,风速120,风枪头用最大的那个。

网友A:
温度控制比较关键。还没这样搞过

网友B:
这个风枪好高大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控制比较关键。还没这样搞过

是的,我是用360℃ 。这个还可以阔宽,有各别针空焊都可以这样去单换针,方便也来的快。

网友:
风枪多钱

网友:
楼主也是牛叉人物

网友:
手法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枪好高大上呀

呵呵,要好几大千,感谢业界朋友们的打赏

网友:
买朋友的1.8K换过一次发热芯,市场价大概在3200到3500

网友C:
这个都能换,给你加分了!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能换,给你加分了!牛!

感谢业界同行

网友:
把座子拿了一半?

网友:
看上这风枪了

网友:
主要还是温度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啊  旁边的 没有影响到 焊上去 佩服佩服

网友:
这技术不错啊, 呵呵, 难度有点大

网友:
CPU座没搞过 怕吹化了

网友:
不错,昨天我也遇到个CPU座断了2根的,准备换整个座的。看了你的方法,就省事多了

网友:
高手来自民间

网友:
好设备,好技术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下次咱也试试。。。。

网友:
楼主风枪好哟

网友D:
温度是成功修板的前提!!!

网友E:
没看明白,你是把一个新的针吹上去了吗? 下面焊接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你是把一个新的针吹上去了吗? 下面焊接上了?

是的,把问题针单独取下来,在从废座子上取一根好的针在装上去。帮忙加分噢

网友:
擦,这个好真没有搞过,这风枪还是很牛逼

网友:
这也太吊了,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是成功修板的前提!!!

呵呵,是的。我是设了360℃

网友:
这个温度CPU座能承受了么?从来没补过针

网友:
楼主好功夫~多了就难搞了

网友:
楼主高手呀!这竟然也可以!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针都能换。

网友:
哈哈 在茫茫PIN针中 找到了 那个品相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把问题针单独取下来,在从废座子上取一根好的针在装上去。帮忙加分噢

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下面不是焊接上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下面不是焊接上的吗

插进去用风枪加热焊接上。这个是要小火慢炖的,不然座子塑胶会被吹焦的

网友:
这都能修,我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进去用风枪加热焊接上。这个是要小火慢炖的,不然座子塑胶会被吹焦的

这样也可以呀   佩服了  我以前换过一个座子

网友G:
第一次看到CPU座的针脚单独取下的样子。没有实际拆过,还是不理解那个特殊形状怎么接上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看到CPU座的针脚单独取下的样子。没有实际拆过,还是不理解那个特殊形状怎么接上去的

直接把问题针用风枪加热取下来,再把好的针插进去加热,装到位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问题针用风枪加热取下来,再把好的针插进去加热,装到位就好。

风枪对着吹,CPU座的塑料要不要用金属挡一下。会不会吹化了?

网友H:
是台式机的CPU座吧,想问一下笔记本CPU座要加热的话,怎样操作?

网友:
还没搞过CPU座,看着挺难得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I:
是怎么控制不把座子吹融的,一般要针脚的锡融化的温度都足够熔化座子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台式机的CPU座吧,想问一下笔记本CPU座要加热的话,怎样操作?

NB更好操作,相对还小些,板层也不是太厚,吹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种只能对付这些无针脚CPU的脚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怎么控制不把座子吹融的,一般要针脚的锡融化的温度都足够熔化座子了

所以这就是难点,不能常时间对着一点加热,由于塑胶和金属他们的吸热速度不一样,金属的快,所以你循环的加热,热量大部份都被针脚吸收,这样座子就不会焦而锡也熔了

网友:
维修遇到突发情况很多 关键看怎么解决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下

网友:
牛人,单独换一个pin

网友:
不好意思  偷偷地学了一招

网友:
这焊接技术,牛

网友:
cpuz座是耐高温的吧,看了之后自己也想动动手弄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