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新换的主板内屏有背光不显,外显正常!换屏,内屏显示4分屏。

楼主(2015-10-29):
y410p原故障不能识别显卡,新换2块主板都是内屏有背光不显,外显正常!以为屏也有问题,换屏,内屏显示4分屏。现在不知道是主板问题,还是cpu造成的,还是屏线问题!第一块板子,测试的时候内屏logo显示了下,然后跳黑,我以为是转换画面,没在意,在亮起来的时候就是背光亮,黑屏。大家帮判断下,个人理解这样的故障就是显卡,可是2块板子都这样就不确定了,只剩下屏线,和CPU不确定。

补充内容 (2015-10-30 16:47):
机器已好,主板是高分辨率主板,只需去掉一个电阻就可让屏正常显示!显卡和cpu中间位置有个ut3芯片28脚旁有5个电阻。第5个电阻取掉就好,在2个电容上面!

网友A:
你都怀疑是这两个问题了,那就先换一下试试啊,排除这两个,基本就是显卡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屏参不对有没对换下旧板的BIOS试试

网友:
屏我换了4块。只亮背光2块,2块四分屏。直接排除屏!

网友:
屏线换过了没

网友C:
我遇到过6分屏的 显卡问题

网友:
CPU可能性比较大,以前修过,CPU问题导致黑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6分屏的 显卡问题

第一块板子这样,我和上家说主板问题吧,他又发给我一块。现在2块板子都在我手里。一模一样的问题!显卡有点排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都怀疑是这两个问题了,那就先换一下试试啊,排除这两个,基本就是显卡了

屏线今天订一跟,到了试试!cpu4代没有啊!

网友:
CPU可能性大哦

网友:
这跟线这样穿过来,不规范吧。

网友:
最好把屏接口的每个角都测量下,可能有不正常的地方吧

网友:
显存问题,换板子吧, 自己修不给保换的。 应该是显存问题,46分屏。 8个显存需要一个一个换才能找出原因

网友:
还是换家再订吧,俩板子全退了,如果 再换一家 问题一样,确定是 屏的码片 程序不对。 一般 分屏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估计显卡的问题不大,

网友: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换屏线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屏的问题 码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屏参不对有没对换下旧板的BIOS试试

交换的主板,这两块之前还有一块,只是功放有问题!喇叭不响,其他各项功能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今天订一跟,到了试试!cpu4代没有啊!

cpu导致4分屏的可能也不大,你换屏线试试吧,显卡的多数

网友:
换了2片板子既然修不好机子  哇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