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71G 蓝屏代码116

楼主(2015-10-29):
进系统正常,只是运行程序过大直接蓝屏,代码116.做系统无效。下官网驱动无效,鲁大师性能测试,到显卡直接蓝屏。怀疑是显卡供电不足或显卡自身问题。该机器只找到图纸,点位没有找到,查显卡周围小电感电压都有,图纸上还有一些小的供电,由于点位没有查起来困难就没有查了。想直接换显卡,但是N13P-GS-A2的显卡貌似还不便宜,问了下卖芯片的,旧的就要200大洋。又遇到这类情况的给个确切点的建议,直接换显卡可以吗?

网友A:
有没有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根内存试试?

换过了,就差换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