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手机驱动程序怎样安装

楼主(2015-10-29):
小米手机驱动程序怎样安装

  方法一 自动安装

  1:打开小米官方网站,切换到“下载”栏目,下载官网小米驱动程序包:http://bigota.d.miui.com/tools/xiaomi_usb_driver.rar:

  2:将下载的小米驱动程序包“xiaomi_usb_driver.rar”解压到任意位置,如桌面上;

  3:用USB数据线将小米手机与电脑连接,连接成功后稍等一会,电脑会自动弹出“找到新的硬件向导”对话框:

  4:在“找到新的硬件向导”对话框中选择“否,暂时不”,再单击“下一步”按钮继续,如上图;

  5:在新的对话框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再单击“下一步”按钮继续

  6:在新的“请选择您的搜索和安装选项”对话框中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并在下面只选择“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复选框,并单击“浏览”按钮:

  7:在弹出的“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刚刚解压的驱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小米驱动“xiaomi_usb_driver”

  8:点击“确定”按钮,返回“请选择您的搜索和安装选项”对话框,单击下面的“下一步”按钮继续;

  9:稍候将开始安装驱动程序,耐心等待完成:

  10:安装完成后屏幕右下角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建议重启电脑:

  方法二 从设备管理器中安装

  1:如果你进行过系统进化等原因导致不会自动弹出“发现新硬件”窗口时,可通过“设备管理器”来安装。

  2:右击桌面上“我的电脑”,选择“管理”命令或“设备管理器”命令(如果有此选项的话):

  3:在打开的“计算机管理”窗口中,选择左边的“设备管理器”,在右边即可看到未安装驱动的设备,显示为“其它设备”,有黄色感叹号:

  4:右击“Xiaomi USB Device”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命令:

  下面步骤同上

网友:
抢个沙发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