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Y430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29):
按F1可以进系统 。。。。。需要刷BIOS吗?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吧 开几次试试 或者进入BIOS一键恢复看看

网友:
恢复不行啊!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吧 开几次试试 或者进入BIOS一键恢复看看

恢复不行啊,故障依旧

网友:
这是报PCI错误!

网友:
那肯定要刷BIOS 了

网友:
怎么解决啊。。。。。。。。。

网友B:
这个情况应该可以进pe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应该可以进pe吧?

可以进啊,也可以进 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啊,也可以进 系统。。。

估计BI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BIOS电池没电了吧?

有电啊,时间都能保存

网友:
硬盘要坏了吧……

网友:
PCI 上没发现板卡,PCI显示没发现板卡
刷个对应的BIOS试一下,应该是BIOS不合适

网友:
看着满满的全是报错。

网友:
好像是报PCI报错,无线网卡取了没

网友:
把触摸板重新接一下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插好哟

网友:
楼主,都能进系统了你还要弄啥咧?

网友:
我也怀疑哪里接口松勒,拆机清理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