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趁双11入手台示波器 求教大神们指点 自己用的那种品牌型号示波器 用的好不好

楼主(2015-10-29):
看中 泰克TBS1102 不清楚做维修足够了么  谢谢大家

网友:
双11,难道连示波器都降价吗?

网友:
我的用ADS1102C

网友:
实其有一台 普源 数字 100M 就基本够用的 新的也就一千多 二手也就五六百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效果好不好 足够用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效果好不好 足够用了吗

不大会用,所以很少用,因为我是农村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大会用,所以很少用,因为我是农村来的

我也不会用 不过自己学习  没有示波器 很多问题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