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ND3 VER1.00主板会重启

楼主(2015-10-29):
昂达P43ND3 VER1.00主板,故障是有时几分钟重启,有时十几分钟重启,还有时几秒钟重启,就是没有规律,重启的时间都不一样。电源 内存 显卡都换过,还会重启。请问大神们,CPU会导致主板重启吗?和CPU有关吗?大神们,维友们,大侠们快来帮帮小弟啊 小弟在线等啊 小弟在此先感谢大家啦 谢谢!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你们!!!大神们,维友们,大侠们快来帮帮小弟啊 小弟在线等啊

网友A:
CPU温度正常吗 是在系统下重启还是 裸板重启

网友:
cpu会导致重启

网友:
CPU也要替换~

网友:
CPU有的故障是会重启的。

网友B:
叫你换个CPU试下 还不信

网友:
这个不好搞

网友:
摸摸看哪里发热严重

网友:
检测内存供电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C:
bios和南桥都会引起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
是哪里接触不良,有示波器就看哪个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然后重装的系统试试

网友D:
这个不好修的。放弃吧。

网友:
电源 CPU 内存 显卡都换了还会重启

网友:
南桥也加焊了 还是会重启 是不定时重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修的。放弃吧。

嗯 是不好修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正常吗 是在系统下重启还是 裸板重启

在系统会重启 裸板也会重启

网友:
CPU换过 还是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你换个CPU试下 还不信

换啦 还是会重启啊

网友:
嗯  放弃了 不修了

网友:
和内存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和南桥都会引起你所说的现象

南桥加焊了 还是会重启

网友:
你们谁有映泰A78OL3C

网友:
的点位图啊?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块映泰A780L3C VER7.1主板没桥供电,桥供电的供电IC UP15140的第五脚有12V,第七脚只有0.6V。也不知道第七脚通向哪里,你们谁有这块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 麻烦传份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小弟在线等啊 求大家传上来啊  映泰A780L3C VER7.1的点位图或者图纸 谢谢大家

网友:
终于找到UP1514Q的第七脚通向哪里了,是通向一个小贴片电阻。我就把这个小电阻拆掉后第七脚的电压就变成了1.8V,可是桥供电还是没出来。我就用RT9214代换UP1514Q,代换后桥供电还是没有。大神们,维友们,大侠们求解啊!!!桥供电IC是UP1514Q不是UP15140看错了。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
桥供电终于修出来了,把焊掉的那个小贴片电阻再焊回去桥供电就出来了。现在是供电都有就是没复位(内存供电1.5V 桥供电1.2V CPU供电0.92V CPU不热但是南桥很热)是不是南桥坏啦?供电都有,时钟复位没有,南桥发烫。求救啊!!!!!

网友E:
把时钟芯片换了后,复位时钟都出来了但是不跑码(我在换时钟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吹掉了一个小贴片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现在也找不到,会不会是这个电阻引起的不跑码?也没一样的板也找不到这个电阻,大神们,维友们求救啊!!!你们谁有这块板啊?帮忙看看这个贴片电阻是多大的啊(主板是映泰A780L3C VER7.1)被吹掉的电阻是在时钟芯片左边第二个位置(从上往下数,就是14.3F3FA晶振下面的第二个位置标了U3)大家谁有这块板帮忙看下啊 是多大的电阻 谢谢大家

网友:
电源换过吗 这问题不难 坚持找找

网友:
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时钟芯片换了后,复位时钟都出来了但是不跑码(我在换时钟芯片的时候不小心吹掉了一个小贴片电阻)不知道 ...

你看一下时钟芯片,找个相同型号的时钟芯片的主板,量一个那个脚位的电阻。或者找芯片图,看脚位起什么作用,推测一下看多大
或者直接整个常用电阻上去试试

网友G:
你把所有外设,和可以更换的都换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一下时钟芯片,找个相同型号的时钟芯片的主板,量一个那个脚位的电阻。或者找芯片图,看脚位起什么作 ...

时钟是同型号的  没折腾了 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把所有外设,和可以更换的都换掉,看看怎么样

那么多都要换?

网友:
通病电阻吗?以后维修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是代换,这叫排除法

网友:
我试过别的主板,关机后,拿掉电池,CLS那个小插头清空下就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