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 VER:2.1 不出内存供电

楼主(2015-10-29):
版本号如图1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844176762\QQ\WinTemp\RichOle\SX`}2_VZ`}1QYHU~Q]YXT2C.png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式,说开机不显。接上显示器和键鼠。开机后风扇转动,但不显示。用万用表测内存供电0.37,明显偏低。又测了主板其他的大MOS管,有1.25V的桥供电。断电打主板的主要供电MOS管对地阻值正常。根据上电时序,待机-内存-桥-总线-CPU。测内存上下管G和芯片up6103点位2、4脚相通,测5脚vcc为12v正常,1脚boot为12v正常 ,7脚vref为0.35不正常.图纸内存供电如图2.测r149两端电压都为0.35.所以内存无开启导致不出内存电压。查内存开启信号来自up6261芯片。如图3. 芯片为内存、桥、总线提供开启信。测6脚1_25VREF的桥开启信号为1.24v.5脚1.2VREF的总线开启信号为0V。7脚的1.8VREF的桥供电开启信号为0.37V。 测1脚5V,3脚3.3v 4脚3.03V,5脚2.68V,5脚为开启信号,来自up750如图4,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应该得到2.63V。看来up6261芯片条件都满足,但只输出桥开启信号,但不输出内存和总线开启信号,应该是他坏了。但一时找不到代换的芯片。于是见5、6脚短接,使5脚得到1.25v的开启电压,7、8脚短接,使7脚得到2.63V的开启电压。如图5.上电亮机附上图纸,各位给加点分啊 木有分了

网友A:
1.8VREF在这里应该是内存供电开启信号,其UP6261在主板待机时候本身1脚得到5VSB电压就会从7脚输出。

网友B:
这个跟6262一样常坏芯片,多备一些

网友:
是的,,芯片坏的多。。近来修过几片!!换

网友:
换了就好了!!!!!试试

网友C:
眼睛都看痛了,网页放大150%才看完了,技术实力派。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眼睛都看痛了,网页放大150%才看完了,技术实力派。 赞、

不好意思,我把字放大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6262一样常坏芯片,多备一些

有6262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REF在这里应该是内存供电开启信号,其UP6261在主板待机时候本身1脚得到5VSB电压就会从7脚输出。

R576的电阻没有装

网友:
技术大神,学习了

网友:
好思路~分已加~

网友D:
没分了  有分说什么给你一个

网友E:
这,2.6V接1.8V的开启脚,电压高没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2.6V接1.8V的开启脚,电压高没事的吗

就怕他出事 ,在试机了,反正内存电压出来是1.7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分了  有分说什么给你一个

谢谢支持,多多加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2.6V接1.8V的开启脚,电压高没事的吗

那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
楼主不对啊u15的8脚经过r276(200k) r272(56k) 分压后电压不是在1.1v吗,你怎么说是2.6v啊求指点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先加分,,后收藏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