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显示器5V跳

楼主(2015-10-29):
去掉了高压板供电 换了5V滤波电容 50V47uf电容   断开ZD832 换光耦  换TL431  换R841 电阻 短接L851电感 都不行  最后准备换电源芯片了 一看发现电源芯片IC8315  3脚和4脚有乳白色的胶 会不会是胶漏电呢  把胶去掉刮干净 5V稳定了 开机显示正常  省了个电源芯片  土豪们加点分吧

网友A:
就3、4脚短了,还是3脚或4脚接地了呢?

网友:
仔细观察也能修好!最烦在板子上乱涂胶水,贴标签的做法了。

网友:
白胶导电?还是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3、4脚短了,还是3脚或4脚接地了呢?

3 4脚上有厂家打的白色的胶 跟密封胶样子差不多的 很多显示器电源板都有的  这胶时间长了就会漏电

网友:
我的现在有一片是5V带载差,不接驱动板正常 ,一接驱动板跳还没有修好

网友:
加分了,白色的东西导电吗

网友B:
这种胶怎么会漏电呢?

网友:
全是经验啊。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这种情况的确会有,遇到过光耦的两脚间加了胶结果导致电压不稳并且电压升高了。

网友:
楼主配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嘻嘻  O(∩_∩)O谢谢分享

网友:
工厂老在这些元件上打胶,很多引脚都生锈断掉了...

网友:
正点   这样也行

网友(2016-04-16):
引用 网友B:
这种胶怎么会漏电呢?

我认为是时间长,上面堆有灰尘或者水气之类的导致漏电...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  按你的方法不行  估计是驱动板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