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摸桥后面可以亮机不摸短路0.23A桥发烫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5-10-29):
宏基4752的机子,刚拿到的时候插上电源就是0.23A,HM55的PCH发烫,以为是烧掉了,换桥后故障依旧,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但是偶然发现手摸到桥背后的电路板,不是压,是摸,轻轻摸一下,就不短路了,电流回到0.02A正常待机,按开关正常触发进系统正常使用,图像声音网络都正常。

这个主板有电解电容,都换过了,故障依旧,RTC晶振电容换过了,25M也换过了,现在可以确定是待机3.3V在短路,但是桥肯定是好的,而且桥后面跟触摸相关部分的电阻电容都已经换过了,鼓掌依旧。

关键是,一摸桥背面就正常,可以进系统,不摸桥短路发烫0.23A。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关问题,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还是看看桥背面,摸哪里

网友:
楼主可以传个图上来 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机子已经送走了,我就像知道这种问题可能会是那里出问题,方向在哪里?

网友:
你把桥的反面的元器件都加焊一下试试,估计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