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m5790主板诊断卡显示d0,故障原因超简单

楼主(2015-10-29):
早上接一机器,联想扬天m5790,机器点不亮,用最小系统法,插上诊断卡,开机显示d0,不动了,网上搜索很多人说d0是内存电压或cpu插座问题,查了电压正常,cpu底座仔细检测了,没有虚焊,我快准备跑复位信号时,同事提醒我一下,coms电池有电没有,拆下查0.85v,不正常,换掉,开机,ok。

网友:
支持你一下。。。不错。。。这是必须要注意的。。

网友:
电池没电档D0第一次听说......

网友A(2016-10-06):
今天也遇到一个  家悦的  通电自动开机跑D0  关机再开不能开机, 电池拆了可以开 DO    电池电压1.2V  换电池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个  家悦的  通电自动开机跑D0  关机再开不能开机, 电池拆了可以开 DO    电池电压1.2V  换电 ...

呵呵,捡到钱啦,要客户说维修的主板,

网友B(2016-11-13):
我也遇到过一次,也很长时间修不好,代码f8,后取出电池跑d0,更换电池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也很长时间修不好,代码f8,后取出电池跑d0,更换电池开机正常

尤其是amd的主板没有bios电池肯定是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