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T-ES3G 触发掉电无限循环 ???

楼主(2015-10-29):
一开始测量发现时钟信号的电压过高,待机时两个都有0.9V,B16 0V,之后换了时钟后电压正常,但还是触发掉电并无限重启,就是掉电后它自动上电,但一秒过后又掉电并再次上电,无限循环,然后我又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没招了,后面咋弄啊?   其他基本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干干  南桥

网友:
没把握的事,现在就干南桥,如果不行怎么办,浪费桥啊!

网友A:
串口芯片拆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芯片拆了试下

已经拆了。故障依旧

网友:
发张图片看下

网友B: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的,可以强上电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的,可以强上电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看清楚我发的内容好吧!能上电啊!

网友C:
话说我用手机拍的图片为什么不能上传啊?谁能告诉啊!

网友:
测reset针出去进哪了?有点象循环发出了reset。

网友:
进出的地方多了去了,难道要我一个一个来找啊!

网友:
这型号的板子,放着放着就成这样了,换了时钟也一样,有时可能开机上系统,玩得好好的,再重起又这样了,上电反复重起,不好修!

网友:
应该还在时钟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强行上电你看看还掉不掉电啊   不然你根本就没办法测试了啊

网友:
掉电一般是由于电压不正常导致的,要么有地方电压过高主板保护了,要么就是过低导致掉电,还有排阻也经常导致这个问题,常见于华硕的板,技嘉的掉电桥虚焊也是有可能的,换IO,刷BIOS各种方法去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用手机拍的图片为什么不能上传啊?谁能告诉啊!

图片尺寸和大小都有限制,用软件把尺寸作小就可以,你不妨一试。

网友:
都说能上电了,回复的人你好歹也看下我写的内容好吧!

网友D:
这种一般是缺供电  或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是缺供电  或缺信号

额!你这有说明什么吗?

网友:
我试过V星的P43拿掉电池,再清空就行了

网友:
清空cmos是不需要拿掉电池的。

网友E:
我问题跟你一样我的拆COM口芯片就好了
赵明z
才串口这就不用说了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问题跟你一样我的拆COM口芯片就好了
才串口这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