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主板电池没电,主板电池如何拆卸及安装?

楼主(2015-10-29):
台式电脑主板电池没电,主板电池如何拆卸及安装?

  台式机电脑的主板在用过几年后,当出现每次开机,时间都变成零点,或在开机时一次通电后自动断电,二次才能打开电脑,造成这些原因就是主板电池没电了。如果是电池没电就更换一个新的主板电池即可!那么台式电脑主板电池如何拆卸及安装?
  1. 首先关机,并把电源线及设备接线拔了,拆掉机箱盖板,就可以看到机箱内的硬件了。找到主板电池,就很像硬币一样的东西。
  2. 按图示位置箭头按压弹片,弹片一侧电池抬起,这时就可以将电池取下。

  3. 这是电池取出后的样子。
  4. 取出新买的电池,注意标注文字的一面面向自己 , 先将电池一边扣入电池槽。按压图示位置,使弹片卡住电池。

  5. 电池安装完毕后,就可以盖上后盖了。现在开机试一下你的电脑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7-03-28):
呵呵    发错地方了还是纯粹来逗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