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5-10-29):
一上电就是没复位,之后我查供电,全版供电正常,之后我查pg信号,一个是在CPU哪里的pg信号,3.3V正常,之后我再查io发出来的那个pg,只有两点八V,,心都寒的,我想是不是拉低啊,之后我在迅维网哪里下载个图纸,他是直接是进南桥的,二点八的信号正常吗,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大神请指教一下我呗

网友:
记得PG相与后才能正常复位的,看看2.8V的这里有一个上拉电阻吗?如有测一下看看。期待结果。

网友A:
2.8算是正常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算是正常了吧?

不是是三点三么

网友:
正常是3.3v啊

网友:
翘起io地脚,看看是哪边咯

网友:
3.3不是挺正常地吗

网友:
也有可能,楼主有没有测下PG信号上拉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3.3正常的啊

网友:
还有时钟呢,时钟要是也正常,打平台复位的值看是不是短路拉低了,一个个拆,要是还是没有换SB。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多了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呀大神呀。刚入门的呀

网友:
是不是IO虚焊了,   刷下bios 试试

网友:
是啊,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那个是IO发出的电源好信号经电阻上拉送个南桥的,撬脚IO看看电阻的电压是否正常,也可以测这个电阻的两端看是谁的问题

网友:
这对我来说   然并卵!~恩 我只想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