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分钟让你的古董电脑重获新生

楼主(2015-10-29):
2015年Q3,英特尔正在如火如荼的推广搭载第六代智能酷睿处理器的PC产品,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市场依旧没有表现出十分旺盛的换代愿望,用户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老旧PC的使用。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来自于固态硬盘(SSD)的普及。不少用户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老旧的台式机、笔记本焕发了第二春。今天我们就以5年前在中国市场最为畅销的联想Y450为例,演示一下给笔记本加装SSD提速的过程,对照进行你在家也能独立完成这样的简单过程,15分钟让你的老电脑重获新生。

来认识一下吧,这就是那台我一直雪藏的联想Y450,外形放现在看肯定已经有点土气了,但当时主流的审美价值观的确就是这个样子的!性能上这款Y450配备了当时颇为主流的酷睿2双核P7450处理器、4GB内存以及当时在平民本里颇为抢眼的GT130M独显。拿到今天来说,这台机器运行32位的Win7仍然是一点问题没有(虽然32位下4GB内存只能读出3.25GB,但是默认配置跑64位Win7还是会有点卡,也是好无奈!)。不过相信经过此轮升级,这台机器一定能够脱胎换骨。

我猜想一定有不少网友会吐槽直接在光驱位安装SSD的方式,会有疑问这样会不会对性能有影响?希望你没有感觉到被打脸,答案其实是不会的!因为Y450在内置硬盘位和光驱位提供的SATA接口都是SATA2,所以装在哪对性能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当然如果你特别执着于一定要放在原硬盘位,把原来的HDD拿到光驱位也是可以的,不过那样的话恐怕15分钟就完不成啦!另外前面提到因为老电脑一般只有SATA2,并不是如今主流的SATA3,所以在选择SSD的时候没有必要选择高性能产品,普通300元左右的120GB SSD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在正式动手之前,你需要买一块SSD(最好是120G或以上),一个光驱位硬盘托架。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这两样东西,那么我们开始,首先找到机身底部固定光驱的螺丝,拧下它。

拉出光驱。把拆卸下来的螺丝放好,以备复原的时候使用。

将旧光驱上面的塑料挡板拔下来,由于是采用卡扣固定并没有什么螺丝,所以我们需要一点点试验着将盖板拿下,切勿使用蛮力。

比较完整的光驱位托架是这样的,包括托架一个、备用仓位盖板一个(在原盖板完好的情况下,它没有用)、一套硬盘固定垫。购买的时候,其实不用太挑,因为结构和功能大体相同,所以只要是有牌子的光驱架用着都差不多,图中这款才25元,用着没什么问题。

SSD的选购的话,因为咱们要升级的笔记本是老机器,所以我不建议买太高端的产品,一般的120G只要容量够用就可以了。太贵的话影响升级性价比,反到违背了我们省钱升级的初衷。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还是给这款硬盘打个码吧。

换光驱位托架,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替换内部的螺丝定位锁孔。我们在旧的光驱上找到它,用较小的十字螺丝刀将它取下来,注意观察它的正反方向。

取下来的光驱固定锁孔和原光驱。

将固定锁孔安装在新的光驱托架上,注意螺丝孔的对位情况,以及固定锁孔的正反方向。

将原光驱卸下的原装盖板替换到新的光驱位上面,安装的时候注意塑料卡扣的位置和正反方向,与拆卸一样切勿使用蛮力导致卡扣碎裂。

将圆形的硬盘固定胶垫依次安装在硬盘的螺丝孔位上面。有的光驱硬盘架套装赠送的是采用螺丝固定的套件,或者是整块橡胶垫的套件,在这一步你需要按照具体套件的不同酌情处理。

将SSD与光驱架合体,注意光驱架凹槽内的凸起,放入SSD后用双手大拇指用力将SSD滑向接口处直至接口插入SSD。

将剩余的条形硅胶垫放在SSD空余部分,这样SSD就与光驱架完全合体牢靠了。

最后将光驱送入光驱位,拧上底盖上那颗光驱固定螺丝,硬件升级改造部分就完成了。下面你要做的就和普通的安装系统没什么两样了。直接格式化掉HDD上的C盘,删除原HDD中系统引导分区,然后将整个系统安装在SSD所在盘即可(有条件的网友可以检查一下4K对齐,由于SSD特性,建议SSD不分区,否则将影响性能)。通过实际上手,升级了SSD的五年前的老家伙Y450运行最新的Win10一点问题都没有,流畅性极佳,比Win7体验更好,当然如果你更喜欢Win7的话,那么此时64位Win7也已经能够轻松驾驭。甚至我还用中等画质玩了两把LOL。如果你手上有老本正在躺尸,不妨对照本期内容现在就让它们重获新生。即使你不再用它,升级之后的老本给老年人使用想必也是极好的选择。

网友:
16分钟让你花几百块钱。。升级电脑。。

网友:
告诉楼主相关注意事项,
大部分机器需要吧SSD安装在HDD位置‘
原HDD需要装在ODD位置。
如果不这么做,部分机器会经常发生开机认不到的盘情况

原因大家都懂

网友:
我也正有此想法

网友A:
固态放硬盘位置 机械硬盘卸下放光驱位置

网友:
Y460 的路过 (带MSATA)

网友:
T61的路过,换了血一样,精力充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放硬盘位置 机械硬盘卸下放光驱位置

,,这个默认固态就是主要启动项是吧,其实也可以设置的

网友:
联想旭日150也能照此方法更换吗?????

网友:
15分钟让你在垃圾上又浪费了几百块钱

网友:
效果确实不错的

网友:
有这个价钱 不如直接升级一台本本 更实在些

网友:
顶楼顶楼顶楼顶楼顶楼顶楼顶楼

网友:
这不是光驱位Sata硬盘么,

网友:
前提是你得花钱!~

网友:
我还以为讲的软件方面的优化,换SSD的确是会快一点。但是CPU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