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键盘个别键不能用 求助!

楼主(2015-10-29):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笔记本 B470 因特尔独立的板子  故障:键盘的 “T  Y 删除键 Shift " 不管用   开机一点问题没有   1、键盘换了两个 了   2、 EC加焊过  3、BIOS刷过  4、BIOS重置后  依旧是原故障!  特在此求助高手同学们 指点一下!  EC芯片已经订货了

网友:
换了EC成功了百分之80

网友:
都搞了不就剩EC了

网友:
你吧键盘抬起来能用吗  我遇到过  还是键盘的问题   换个原装的   我用别人放这修的机器的键盘就OK

网友:
换EC 明天帖子会改成 已解决

网友:
这个还用想吗,换键盘不行就换ec,还加焊,有用吗?它内部坏了你能知道吗?

网友:
加焊有什么用!EC要换!

网友:
键盘接口的阻值都正常吗 》
期待换EC后的结果了

网友:
打一上接口的阻值,看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期待结果呀 明天

网友:
EC,线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