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显示屏,显示问题

楼主(2015-10-29):
KTV显示屏连接电脑可以显示,但连接KTV线就说没信号
电脑

网友:
如辩率没设好。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呀,还是线出现问题了

网友:
KTV的也是VGA线,还是其它接口的,注意问一下这个再看

网友:
都是VGA线,

网友:
拿回来修的时候分辨率都没改动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