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10272-1 DV14-CP不显示。不上电

楼主(2015-10-29):
DELL 1440 的机器
版号 10272-1 DV14-CP

插上适配器无待机,按开机建到0.0014 不上电。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只有一块板。同行说,用电池开机会闪黄灯。  那说明是电池没电了。可能是不过保护隔离。
测试,19V已经过了保护隔离,到了3V 5V 的上管了。
在测试3V 5V  是没有的。查 3 5V 工作条件。 少开启信号S5_ENABLE   EC 没有发出来 。
我看EC 旁边有BIOS。心喜。找个刷了下,还是一样。
不行,在刷个南桥BIOS 。我擦 ,还是不行。
难道EC 坏了。?

后面忙起来了,就丢了一天。第二天早上来,测试EC 工作条件。供电,KBC_PWR 待机没有,触发以后有。 测试LID_CLOSD。一直无,查电路发现需要3.3V 上拉。可是3 5V 还没出来,肯定没有LID的 。  那查ACIN# _kbc  没有电压。这个不对。还是EC 检测电路有问题,正常应该不过保护隔离的,可是现在又过了保护隔离。
我又仔细测量了,场馆没短路,没有对通,阻止也正常。又测试了下保护隔离管G级。19V,挖槽。怎么可以19V 呢 应该低于9V 才对啊。查控制信号pwr_chg_acok 信号为低电平。所以不过保护隔离。

查充放电芯片。ACIN#有3.3V 。那这里也不对,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才对。ACIN#高电平把PQ4503的D级拉掉了。所以才没有控制信号。

那说明充放电芯片工作不正常。查6PIN ACDET 电压检测信号。为1.2V 根据计算工具,算出应该2.6V  电压偏低。
看到有个电容PC4512 拔掉以后,在通电,哗哗的 电流就上去了, 然后就修好了。也可以正常开关了。

一个小电容,修了好多地方。
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A:
前面说过了隔离保护。相当的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过了隔离保护。相当的费解

是的 测试19V 确实过了保护隔离,应该是软击穿。19V 到了3 5V的上管。  但是保护隔离G级 电压不对。被充放电芯片的ACIN 保护了

网友:
可能过去的只是小电的19V,而3-5V需要大电流的

网友:
楼上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网友:
19V 过去了只是个假象。并不能带起工作条件

网友:
过去的19V只是个假象。并不能带起工作条件

网友:
test "pwr_chg_acdet" is 2,7V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奇葩的问题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