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华同方K41H机器,不出CPU电压掉电,大神看看,还缺哪路电压,求图纸和点位。

楼主(2015-10-29):
PM65的桥,独立2G的显卡,I5的CPU,求图纸点位图都行,有的上传一个,十分感谢!!!版号:TOP-2 10259-1 48.4IN01.011,上图!!机器不出CPU电压,开机1A左右掉电,强按住开机开关不放亮过一次LUGO马上掉电了。CPU电源芯片NCP6132,测量1,2脚电压5V正常,4脚开启有3.3V正常,,10脚19V供电正常,5,6,7都有1.06V正常,48脚5V正常,12脚3.3V正常,11脚1.06,大神看看这数据正常不?还缺哪里电压?BIOS已经刷过。

补充内容 (2015-11-1 10:40):
经测量,PCH已经发出PROCPWRGD已经有了,1.05V已经到了CPU的AP33脚,但是CPU还是没有出电压?求大神帮忙芯片还缺什么电压。。。。。。。。。。。

网友:
main dell hay asus vậy bạn

网友:
灌水要这么猖狂

网友:
X宝去问问有没有?

网友A:
这个图纸老早就有了

fsh

网友B:
X宝也没有找到图纸,不知楼主的机器什么问题.我刚刚修好一台外接正常内屏白屏的机器,是屏线坏了.屏轴转变处断了一根.

fsh

网友:
没图纸都比华硕强吧。

网友:
这种机器图纸应该少吧,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宝也没有找到图纸,不知楼主的机器什么问题.我刚刚修好一台外接正常内屏白屏的机器,是屏线坏了.屏轴转变处 ...

我的不出CPU电压电感PL4401无电压你量下电压多少?,我的开机1A左右掉电,强按住开机开关不放可以看到显示一下LUGO下马上掉电。CPU电源芯片NCP6132,测量1,2脚电压5V正常,4脚开启有3.3V正常,,10脚19V供电正常,5,6,7都有1.06V正常,48脚5V正常,12脚3.3V正常,11脚1.06不知道正常不?你测试一下你的机器正常时这个芯片多少电压?可以上传一份实测数据,这芯片很多坏的比较难修,你BIOS备份没有?传个给我刷刷?我I5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老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请你发个链接或者上传一下行吗?难道我的电脑搜不到?

网友:
找CPU芯片图纸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出CPU电压电感PL4401无电压你量下电压多少?,我的开机1A左右掉电,强按住开机开关不放可以看到显 ...

可惜了.客户在等着修的,我主板都没有拆.修好客户就拿走了.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152-1-1.html这里有BIOS,你刷个试下.

fsh

网友:
问X宝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152-1-1.html这里有BIOS,你刷个试下.

谢谢你,我开始就刷过了,一样的掉电,人不错,还找出链接来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