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A1QT 听说是通病,但是搞了一天.......

楼主(2015-10-29):
此机是隔离保护了,-VAOFF这里短路,拆掉PQ2,PQ5。还是短路,当拆到PQ50就不短路了,好明显问题就出在PQ50,但是PQ50没坏,我换了两个还是一样,装上PQ50,-VAOFF就短路,拆掉就正常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PQ50,2脚有2.7V,没思路了。

SONY SVF153A1QT DAOHKDMB6DO.pdf

网友:
是不是装了小电池

网友:
搞错方向了

网友:
SONY 先放电。。 至于原因找饼哥的贴子。

网友:
谢谢,是装小电池,把小电池拆掉后正常充电。

网友:
放下电就好了嘛?

网友:
再把小电池装上也可以充电,无语

网友:
可能之前由于什么原因保护了,所以放电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机器刚刚拆机,就已经放过电了,但是现在就是把电子拆了再装,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刚刚拆机,就已经放过电了,但是现在就是把电子拆了再装,就OK

这么奇葩 bios引起不充电

网友:
这些门是小电池供电的,无语了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我没遇到过啊,一般都是直接不过保护隔离啊

网友:
经典的电路,先看RTC电池有电不?如有电,切断法找出保护电路的故障。。。。。。

网友: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怎么没有下载也扣5分啊

网友:
CMOS放电先,其实有时候小问题也挺难搞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确实没搞懂原理

网友:
修过几次,但没有研究都到底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
楼主好帅!~哈哈 犀利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