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充电灯常亮通病,有解决的吗,困惑中

楼主(2015-10-29):
最近 遇到了俩款都是华硕的机型,都是一样的故障,充电灯一直亮着,只要电池在就亮灯,电池电量没满 就亮红灯,电池充满了就亮绿灯。(而且电池充满后,可调电源的电流忽高忽低。)接不接适配器灯都亮, 而且在系统里面,适配器拔掉后还是现实适配器已连接。我几乎把充电芯片周边的104排阻都换了,结合点位图,更换了关于AC_IN的排阻,更换了关于CHG_EN的排阻

网友A:
好了吗  是不是104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吗  是不是104的问题

没呢,换了2个 104排阻 都还是一样

网友:
EC的问题,去刷一下

网友:
先刷EC的BIOS,如果不行那就换EC吧

网友:
程序问题吧

网友:
拨掉了适配器还显示有适配器,量下拨掉后的检测信号是多少?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应该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