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2或红米2A进水自动重启,不能进入RE 维修案例

楼主(2015-10-29):
红米2或红米2A进水自动重启,不能进入RE 维修案例

      我画了两个圈呀,内圈里点出来了,第一个电阻,去掉直接短接OK,我自己开始也不相信,特意又断开就又自动重启了,然后又短接后立马病除.

网友:
这两天还真有一个手机 ,自用的!是vivo  当时应该是进了很少的水,晾干以后可以使用 用了一段时间 ,就又出现反复重启,刚到logo 就重启。请问 这种是哪里的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
这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有没有原理分享呢?

网友:
这是通病吗,真心感谢

网友:
这告诉我们有什么用呢?故障又不一定一样。又没有原理的支持。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万华蓝珀

万华蓝珀http://www.wanhualanpo.com

网友:
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楼主说说其原理就好的 也好侧击旁通

网友:
呼唤楼主出来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