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GF78P无法关机

楼主(2015-10-29):
一块磐正AGF78P主板插上电开机点亮正常,再点开关关机却关不了,风扇一直转复位灯常亮,测了一下发现关机之后还有桥供电和内存供电,桥是NV的。加焊了还是一样,甚至会出现自动上电。自动上电的时候也是复位灯常亮,拔掉电源又不自动上电了。IO是专用的IO,暂时都没配件换,请问一下有哪位碰到并解决过这类故障?

网友A:
可能桥的可能是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桥的可能是大一些

不是桥。刚刚已经修好了,还是IO的问题,但是我手上没有这种IO IO是磐正的IO 7401  用的71882代换已经好了

网友:
可能桥的问题,主板现在修的都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桥。刚刚已经修好了,还是IO的问题,但是我手上没有这种IO IO是磐正的IO 7401  用的71882代换已经好 ...

记下了。谢谢分享这条经验。

网友:
IO和桥都有可能。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原来是IO问题啊  看来IO引起的问题挺多的~

网友:
现在还有这种笔记本??

网友:
拉低他桥供电en看能关机不

网友:
这种IO是不是代程序的?

网友:
把网卡拆了,是否是网卡唤醒信号被拉低

网友:
nv的关机时序很严格的 也只有nv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