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1小时左右蓝屏

楼主(2015-10-29):
时间:2015.10.28
机型:联想B470e
维修员:小漆
故障描述:看电影1小时左右蓝屏

主题:昨天手上修到一台电脑联想B470e,拿来的时候说看电影1小时就蓝屏,我第一感觉就头大,因为不看

电影就能正常使用,看电影就蓝屏,好吧。在放了40分钟电影左右蓝屏了,由于时间下午6点就下班了。第

二天一来就放电影,这次5分钟就蓝屏了,看到故障。
拆机,换了内存,CPU无果,测量CPU核心供电非常不稳,CPU核心供电是龟壳铁管,上次就是在它上面吃亏

,师兄说吹下乌龟壳上管看看,吹下后发现

龟壳管外表看着结实,内部都发黑了,速度清理干净

由于各种原因,没有乌龟壳换上去,只能改了,看图纸上是N沟道的MOS管,在料板上找了一对CPU供电的管子,确定好D,G,S极,改上去

改的管子尽可能的贴在主板上,不要飞线

改好管子通电之前记得吧CPU和内存取下来,预防改的管子有问题而导致烧CPU
管子改好了,测量D.G.S没短路,取下CPU,内存试着通电,待机0.01,触发后0.3,确定管子没问题,上U,内存。开机

亮了,亮了,亮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既然亮了就装起来测试,这测试嘛就是看电影了看了几部大片都没蓝屏,到此维修结束
各位看了觉得还行就加加分了,第一次改管子

网友:
自己的沙发自己坐

网友:
经典烂机器呀,烧坏了还好下手些,你这个不明显

网友A:
好像铁壳都容易出问题 应该是散热搞的怪

网友:
恭喜楼主,表示没见到过这款机器的路过,先学习备用

网友B:
改这样的不做好管子散热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错,这机器改的管子比原装的还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这样的不做好管子散热会不会有问题?

不做好肯定有问题,做好就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铁壳都容易出问题 应该是散热搞的怪

上一个本本就是铁壳管坏了,师兄改好的,我就学会了,今天拿来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一个本本就是铁壳管坏了,师兄改好的,我就学会了,今天拿来用上

这样的管子你们怎么改的散热的,上过图来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管有问题,会导致好多奇怪问题的,上次遇到供电不正常,进系统特别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管子你们怎么改的散热的,上过图来让我们学习一下

不需要特别处理散热,只要绝好缘,基本没啥问题,这种普通MOS管比铁管稳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特别处理散热,只要绝好缘,基本没啥问题,这种普通MOS管比铁管稳定多了

按理解铁壳子的应该散热更好才是.很奇怪

网友:
这个机子是有通病的

网友:
这么隐蔽的问题都被发现了!

网友:
供电不良也会引起蓝屏,

网友:
碰到这个问题就不好修了呀,铁管里面的两个脚看不到呀,不好判断呀

网友:
破机器,就这点不好,不过也为我们这些维修的赚了不少钱,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种管子 还是买点备货的好  我上次改了  返回来一次   普通的改上去温度很高

网友:
什么大片啊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B460 470很多都这样 烦

网友:
这铁皮管也算造福咱们了,哈哈,坏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122-1-1.html
我给你加分了 你也给我加哦

网友:
这种铁壳MOS管是3只脚的,,就算换回铁壳,以后还会出问题

网友:
又向楼主学习了一招

网友:
通病的机器 也是通病的故障
那个管子改好问题不大
改不好易烧U 多注意

网友:
超级改版贴

网友:
现在一些板采用化学镀锡,特别易老化,造成脱焊。这在硬盘上最显著。

网友:
昨天就修了台,铁壳MOS坏了也把CPU烧了,蛋疼啊

网友:
确实这个导致很多问题 一般都是吹下来看下是否发黑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一台 蓝屏的 但是八个交的管子也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坏的多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

网友:
我还没该过管子,改天该个试试

网友D:
问下楼主,那个白色的铁片叫什么啊
小漆
MOS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那个白色的铁片叫什么啊
MOS管

网友:
铁壳管容易坏 赞一个

网友:
666666 楼主好样的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要多花时间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