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LA-4142P 触发掉电

楼主(2015-10-29):
型号:V450 板号A-4142P  ()

网友A:
最后那张图是神马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张图是神马东东

检测卡,笔记本用的!

网友:
这么个检测卡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那种检测卡真不赖,回头我也去搞一个。

网友:
笔记本我还没用过检测卡!台式机用

网友:
代码跑这么快,这都看的清楚?

网友:
有检测卡,维修起来要好些。

网友:
看见检测卡,眼都亮了,不错

网友:
厉害   啊啊啊啊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检测卡就是焊线台麻烦了。不像台式机的即插即用,通用性强

网友:
怎么会有一个洞

网友:
有检测卡修起来挺好

网友:
果然高手!!!!!

网友:
没用过检测卡。。。。。

网友:
这种故障的确难修

网友:
好用吗  我还没用过呢

网友:
补线后,那两个场管换上去没有啊,飞线就直接亮机了?

网友:
还没用过  这种准断卡呢  好用不  能检测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