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主板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5-10-29):
图纸 没有待机  待机的5个条件满足了4个 谁有图纸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论坛上有LM3的图纸,可以下来借鉴一下,品牌主板有可能采用的ERP节能,一般需要触发后再提供待机供电的,可以先看一下图纸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LM3的图纸,可以下来借鉴一下,品牌主板有可能采用的ERP节能,一般需要触发后再提供待机供电的,可 ...

H61H2-LM3论坛没有吧 只有一个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51&kw=H61H2